楼主(2009-05-05):
我现使用的是S7-200 PLC,使用的是RS232/PPI编程电缆(PC/PPI Multi-Master Cable)进行通信,但是为了完成上下位机的通信连接需要把PPI-RS485端延长,但是如果延长线超过20米出现通信错误。怎么才能保证延长20米以上并且通信正常?

网友A:
求助下PLC供应商,他们都是有技术指导的.

网友B:
正常20米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屏蔽或接地没有做好吧。
也可以加一个RS485的中继器,可以有效的延长通讯距离。

网友C:
加中继器

网友D:
我想主要的电压的衰减,PPI电缆有24V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