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损

楼主(2009-05-05):
各位师傅 我单位有一条4乘50平方毫米长200米的铜电力电缆..0.4KV线路满负荷...请问线损是多少....谢谢

网友A:
满负荷时电流*线阻

网友B:
电流*线阻

网友C:
U=I*R
R=P(电阻率)*L/S

网友D:
电流*线阻,着是最简单的计算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流*线阻,着是最简单的计算方法.
但线阻可能要用电桥才能测出来

网友F:
粗略的计算:
分别测量电源侧和负荷侧的电压,电压的差值就是线路压降,有压降和电流就可以得出线路损耗了

网友G:
4楼说的很好

网友H:
分别测量电源侧和负荷侧的电压,电压的差值就是线路压降,有压降和电流就可以得出线路损耗了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