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变送器

楼主(2009-05-05):
刚刚看到关于变送器选用的帖子,我想请问大家,温度变送器一般用在什么场合下?

上图是我公司销售的变送器,但我一直都没碰到要用到它的客户,所以也很不了解它的使用场合。希望有人同我讲解下。谢谢!

网友A:
你这种温度变送器以前用于发电厂和化工厂的仪表检测系统和控制系统.但是现在因为发电厂和化工厂以经改用DCS系统你这种温度变送器就不用了.

网友B:
你们公司没人告诉你啊
主要是用在把热电偶或热电阻的信号转换成标准的电信号输出

网友C:
有加热炉的地方会用的.如陶瓷厂的窑炉.铝材厂的时效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们公司没人告诉你啊
主要是用在把热电偶或热电阻的信号转换成标准的电信号输出
没错,比如0-10伏、4-20毫安

网友E:
就是把温度对应的量程(如0~400℃)转换为标准的电压0~10V或4~20MA电流信号;

网友F:
仪表也可当变送

楼主:
呵呵  多谢各位的指点!
算是明白点了

网友B:
仪表当变送器,可就太贵了啊

网友G:
要看你的温变输入类型是Pt100还是Cu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