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5):
PLC里的代码通常是周期性运行的。即预先设定一个周期Cycle time,每个周期开始时,都要读取所有输入,计算,最后输出,等于把整个代码都跑了一遍。
梯形图非常形象地表达了这个特征:左边的线是输入,右边的线是输出,中间的BLOCK是逻辑。每个周期,都要把全部逻辑按从上到下的次序运行一遍。
问题是:有很多控制过程的持续时间较长,远远大于Cycle time。比如整个控制过程由5个不同的动作组成,每个动作的持续时间可能长达数分钟,而且各动作的控制逻辑还不同,但是PLC的Cycle time只有100ms。显然,这时肯定无法在一个Cycle time里涵盖全部过程的。
请问:PLC工程师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呢?

网友A:
每個動作持續數分鐘,也就是大約在數百秒,也就相當于數萬毫秒,相當于數千萬微秒~~

以富士SPH最小執行指令時間20NS來算,閣下的這個動作相當于數億條指令。

敢問樓主,何種PLC能使用數億條指令而不報超時?

樓主沒有搞清掃描周期與定時的關系~~

要明白,PLC是不斷的進行掃描的,即使你的程式中有定時器,也無關系,定時器指令并不是說程式到這里就不走了,等定時結束,而是繼續掃描。

因此請你首先要去搞清掃描周期的具體含義,否則如樓主的控制需求恐怕沒有一家廠商能滿足。

网友B:
cvlsam说的好像和楼主不是一个问题, 还有中国解放前用的\现在港台用的繁体不好看懂, 写就更困难了....
---每个周期开始时,都要读取所有输入,计算,最后输出,等于把整个代码都跑了一遍。--这没有错,  但输出之后, 到读取输入,计算时,    输出 ON 还是保持上一周期的状态,不是读取输入时,向外部的输出就断掉.  而是直到输入/逻辑要求输出改变为断掉输出, 输出才为 OFF,无输出.

网友C:
二楼说得对

网友D:
楼主对PLC工作理解有误.小心别走尽死胡同,

网友E:
楼主理解有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F:
看来是楼主刚接触PLC了,我刚开始时,也有这个疑惑的
其实PLC的扫描时间是这个意思,在这个时间过后,更新输入与输出信号,在更新之前,输入与输出信号是保持上一时刻的。所以你担心的输出持续多长时间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楼主其实不用担心这个问题.PLC扫描是非常快的.以US 来计

网友H:
楼主没有搞清楚,二楼解释的很对

网友I:
是楼主理解问题偏了!实际上PLC的扫描时间是指PLC的CPU系统的扫描一遍程序所需要的时间,和真正的执行时间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每一个扫描周期内,PLC回将自身程序中的个个信号的状态刷新一次.PLC就是通过这样的不停的进行状态的刷新来控制信号的通与断的!打个比方设备的动作控制就像一条曲线,而PLC的扫描时间就相当与在这条曲线上做信号采集的时间周期,不管你怎么设定这个周期,经过还原后都是不会影响曲线的走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