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5):
比如说一个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是250A,是不是就是通过此断路器的电流稍大于250A时就跳闸,还是有其它的说法?

网友A:
说法不少呀,你看看电工手册吧。
我昨天看了,内容挺多,又需要了给你传过去吧。

网友B:
应该有持续时间问题,有些设备冲击电流是很大的

网友C:
是的它是有一定范围的,比如说当它的输入电流大于5%或10%,还有就是当长时间使用温度过高时,还有很多方面都要考虑的.

网友D:
在额定电流下持续多长时间才会跳的。还有个最大的尖峰电流。

网友E: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还有个就是过载时间
其它的参数也很多,但要实际用过后,可以慢慢学习的

网友F:
过载电流大小和过载时间成反比.还要看具体的整定值大小.

网友G:
这个原理和热继电器是一样的。

网友H:
它和空开的型号有关 是是照明类 的  还有动力类的。 它们同样式 250  但是却不一样 要不然就统一了 还分什么动力和 照明啊!

网友I:
对,有高分断与低分断,虽然都是250A,但是结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J:
基本是这样的,但还是看一下开关的说明书的负载曲线。不同品牌开关稍有差别

楼主(2009-06-04):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K:
根据负载的大小计算出电流乘以1.3倍就是所选的开关大小

网友L:
除了额定电流外还有两个极限电流呢也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