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5):
选用13bit增量式的编码器,则应为2048P/R(选型手册上)。

但在〈设计维护手册〉上5-27页介绍电子齿轮时,在未用电子齿轮时,计算每圈脉冲数时,却提到2048*4 脉冲完成一次(此处指一圈)旋转。

实在不明白此处为什么要乘4,该系数从何而来,一直找不到明确的出处。

此系数4肯定不是电子齿数比。

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A:
这个是伺服放大器里面的倍频,就是这么定的,只要知道就好了

网友B:
意思就是在伺服放大器里的分辩率是编码器的4倍,这个4应该是厂家定好了的。

网友C:
AB相编码器两相之间相差90度,占空比是1:1的。所以两相的四个沿信号(A相的上升沿、下降沿,B相的上升沿、下降沿)之间上依次相差90度,如果取沿信号计数的话,所得的值就是计脉冲数的4倍。
这就是放大器中4倍频的实现方式。

网友D:
楼上的把原理也讲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参数pn201(PG分频比设定)设定值为2048,那伺服放大器给上位机输出的脉冲信号就是2048*4了,也就是经过倍频以后的数了,单相能达到2048*4吗?
将pn201设为16(最低值),那单相就是64个脉冲?
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此参数能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