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5):
矿上需要将两台开关连台使用  大概要400A的电流    两台开关之间需要要三十cm的距离需要连接,用铜牌发现做升温实验时发热很大,用软线的话容易两线碰一起,耐压打不上去  求个好的连接方法  而且在筒子里面拧螺丝很不方便  要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A:
用渡锌的铝排

楼主:
这个成本高不高

网友B:
换个大开关不是更容易

网友C:
一般用铝排,成本低。同等截面积的铜铝排,铜排的导电量比铝大接近百分之三十。

楼主:
不是那个意思  他是2台开关控制2路,不是因为电流太大

网友D:
铜排截面积取大一点

楼主:
用的铜辫子  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