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程序

楼主(2009-05-05):
mov  r6, #0
         mov  r5, #0
de1:   djnz   r5 , $
        djnz   r6, de1
一个机器周期为一微妙,这个程序怎么是延时125毫秒?

网友A:
1uS+1uS+(256*2uS+2uS)*2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S+1uS+(256*2uS+2uS)*256
256是因为r5,r6 的最大计数值只有256这样得来的吗?
谢谢您了.

网友B:
显然不是

楼主:
那请问是怎么得来256这个数字的?谢谢了。

网友C:
DJNZ 为减一不为零转移,R5=0 减一 =256
你可以软件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