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AC2000 129#故障

楼主(2009-05-05):
geac2000 变频器,在变频器重新上电后,经常出现129#故障,请问这个究竟怎样才能彻底解决呢?故障解释说是1pl38针电压不符,应该是3.3v左右!请问各位,从toolbox中,是否可以看到1pl38的电压呢?

网友A:
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都有对应的错误代码如何解决  看看说明书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但说明书的办法,确实没有办法,你有好办法吗,你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