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5):
变压器总容量是1250KVA电流是1824个问下,1750个电流能不能用。

网友A:
这应是一个三相变压器,额定电流是1824A,则现在是1750A的电流,当然可以用了。只是原然听师傅们说变压器运行在80%负载处是比较好的,这个没有理论根据。按说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就应该是它常期运行不会发生问题的情况下的电流。这样说1750A并没有超过。应该可以用。只是比较接近额定电流,如果长时间运行的话,应该注意观察油温和接头是否良好,散热情况是否良好。其实变压器是可以过负荷运行的,只是运行时间不能太长,这个国家是有规定的,可以查找资料。比如超负荷1.3倍是,最长时间为120分钟。

网友B:
没问题,可以用的

网友C:
要小心,你看到的是正常运行电流。如果大用电器起动时或多电器同时启动时,电流就会很大,很可能会烧毁变压器。

网友D:
与负载的性质有关;
有些负载比如电机起动时电流比较大,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E:
同意楼上说的

楼主:
是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有突发事件,这个变压器是不是有点问题呢,还请各位大侠指教,最高能用多少个电流呢

网友F:
上面的师傅不是说,用到80%的电流就可以了啊。对变压器持续工作有好处。

网友G:
看你是在哪里用,其实变压器负荷在80%的时侯是最理想.损耗最低的

网友H:
没有问题,出线断路器保护要设定好。

网友I:
这个一般是没问题的啦,放心使用,不要把变压器当能是(保险丝样的过了1850A就会熔掉)...它有一定的过载能力的,  只是不能长时间过载使用.

网友J:
不超额定电流,当然能用了。

网友K:
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运行的最高电流,主要看你的负载性质,要考虑大型电机的启动电流,老师傅说的80%是有道理的比方说现在运行电流1150A你现在有一台315KWA电机启动,那你的变压器就有问题了。

网友L:
变压器是几KV的???35/10KV的话,容量12500的话1次侧额定电流300不到,2次侧额定电流是1000左右,400V端就更大了,你没说清楚

网友M: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N:
我厂1250都用到2400A好象也没问题,但不超载那当然更好了

网友O:
可以用但是应把大符合先启动

网友P:
要看你的变压器的冷却方式,你说的是油浸式变压器,油式变压器可以超负荷%150,干式变压器可超负荷%110,象你的情况要对变压器进行强制风冷,找个风扇对着变压器降温就可以了

网友Q:
变压器油温不超85度为好,如散热好没问题.

楼主:
众说分云,不知道哪个说更有实用义意

网友R(2013-07-06):
只要在设计范围以内,就可以正常使用!当然要加强巡检的力度!

网友S:
看你使用的是什么系列变压器,假如使用的是S7系列油浸变压器的话,1000A的额定电流可以长时间安全运行在1500A;假如使用的是S7系列干式变压器(假如有的话)的话,1000A的额定电流可以长时间安全运行在1200A;假如使用的是S13系列油浸变压器的话,1000A的额定电流可以长时间满负荷运行,但是假如是S13干式变压器的话,那么1000A额定电流只可以使用900A长时间运行。
  对于长期满负荷运行的变压器,应加强变压器的常规检查,对于油浸式,应每年抽取变压器油进行常规检验,每三年对变压器进行耐压试验,对变压器分接开关进行直流电阻试验。

网友T:
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