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5):
我在做一个两轴多点定位的东东,用的是欧姆龙CP1H-XA和松下的伺服电机控制的,每个轴上接了两个极限和原点传感器,用ORG时PLC说设置错误,查了这种的工作模式0是要有近原点输入信号的,模式1要有z相信号的,模式2要有INP信号的,我是在该设备的所以传感器不方便装,想用模式1但不知道Z信号怎么与PLC连接和怎么利用,还有就是多点定位要怎样才能保存我的手动调好的值,以后可以直接调用,怎么实现!我是刚毕业接触plc的,以前学校又不是这方面专业的,所以很困惑现在!先谢过了!

网友A:
伺服放大器上面有个Z相信号输出的,把这个点接到PLC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是X轴Z相就接0.00,是Y轴就接0.02,存当前位置就用A276,A278转存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原点搜索现在解决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我要多点定位,数据用堆栈的方法传入可以吗?我试了下没反应的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