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6):
谁能帮我搞点·煤矿井下用的开关的原理图··谢谢了··

网友A:
你想做什么?直接买防爆开关就行了

网友B:
煤矿井下用的开关首先必须是防爆的,然后是大容量或高压直流.去查下开关的选型手册就可找到合适的(不知道你的开关要用在什么设备上).

楼主:
有事有图·就是脏了· ·看的不是怎么清楚···主要是想在网上下载点图··留者以后用干活用·在电脑上打印一张就下井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