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9-05-06):
如何用plc实现对变频器的控制
发张图看看

网友A:
通訊?還是端子臺?

网友B:
没变频器的说明书吗
说明书上都会有端子控制的接线图的

楼主:
????
我想知道plc的梯形图
西门子的plc

网友C:
可以用通讯方式;
也可以用多段速;
当然还有用模拟量输出来控制的;

楼主:
????
能发张plc控制的梯形图吗
简单的就可以
我想看看怎么个控制原理

网友B:
你先把端子控制理解下吧,
变频器上的,高、中、低信号有没有理解呢
如果这个知道了
你就知道,PLC就是几个逻辑信号,控制几个点输出

网友C:
呵呵;
最简单的:PLC用二个输出点,一个控制启动/停止;
另一个控制高速/低速;
这个你总不用图纸就能理解吧:

网友D:
如果是与接线端联的话,你把PLC的输线点当成按钮或开关就行了

网友E:
找供应商要技术支持,这些最低档的技术他们是不会保守的.用低档技术换取销售量是最基本的生财之道.你不会连东西都不舍得买就想知道如何用plc实现对变频器的控制吧?

网友F:
你的问题问得也太大了点吧。但是就其主要方式应该就两种吧,一种是通过通讯方式控制,这种方式连线比较简单,主要通过设置参数和编程实现;另一种这是比较原始的通过端子控制,这种方式接线现对比较复杂,但没什么难度,把相应的信号接入PLC进行逻辑控制就可以了。另外注意的是不同品牌的PLC,和变频器其通讯协议和端子接线方式是不同的。

网友G:
把PLC的输出点接到变频器相应的端子上就行

网友H:
简单的就用端子控制,就把PLC输出点当作一个个的按钮,主要看变频器的接线说明

网友I: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人能发一个简单的梯形图来?~

网友J:
把plc的输出接在变频器的输入就可以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K:
国产的用plc 像西门子的 abb 就直接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