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YSWIN软件

楼主(2009-05-06):
本人现在用的一台欧姆龙C500PLC想同电脑连接,那位高手知道那里有SYSWIN软件下载,谢谢了!

网友A:
URL:http://usuarios.lycos.es/k92petrj/descargas/syswin34/

中的Disk1~Disk3就是。

不確認能否在XP系統下運行,一般建議安裝在Win95或者98的系統下運行。

不要找我要SN,SN用Google搜搜一大堆。

网友B:
可以在XP系统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