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灵敏度

楼主(2009-05-06):
传感器灵敏度是什么概念 和显示表的灵敏度有关系吗  还有在设置量程时有关系吗?请详解

网友A:
传感器的灵敏度----传感器在稳态工作情况下输出量变化对输入量变化的比值。
提高灵敏度可以得到较高的精度,但灵敏度愈高,测量范围愈窄,稳定性可能也会变差。

网友B:
输出信号对输入信号的响应,灵敏度大,输出波动随输入信号的波动而快速变化,,精度也大,但会导致输出信号不停的变化无法稳定

网友C:
传感器灵敏度就是指传感器信号的变化的快慢

网友D:
l灵敏度指对激励的响应,灵敏度越高,选择性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