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6):
用EM222模块去片选不同的573(数码管显示锁存芯片),由于EM222输出的是24V信号,573用得是5V信号,故两者之间加了光耦隔离。
在使用的时候,发现有些数码管会闪烁。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发现EM222模块输出的方波信号的下降沿延时很大,从24V到0大概持续了接近6ms,但是上升时间特短,几乎垂直。
问问大侠: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是EM222本身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A:
EM222就是用晶体管输出的也是有响应时间的;6ms很正常的;
带锁存的数码管,你只要数据变动时给信号就行了;

网友B:
既然有锁存,几mS是没什么影响的.放心用吧.

网友A:
呵呵;就算没有锁存的,闪烁频率在20HZ以上人眼就很难分辩出;

网友C:
用晶体管输出类型

楼主:
EM222是晶体管输出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片选所存芯片(数码管)的时候,由于几个片选信号A,B,C三个通道的信号上升沿不对齐,导致某些所存芯片(数码管)被错误的选中,是本该是其他数码管的数据信号进入了该数码管,最后是显示的数据在错误的信号和正确的信号之间抖动。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网友A:
把你连接的线路图画起来传上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