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量程改动后

楼主(2009-05-06):
现场表量程为0----1   PLC 设置为0------2  当现场显示 0.5  PLC 显示多少,当plc显示1时,现场显示多少, 它们可以说明一个规律是什么?

网友A:
如果仪表与PLC都是线性设备,那么他们的关系就很简单了,用倍率关系就就可以解释了.如果是有其他函数关系的,那么就要复杂一些,不过读过初中以上数学的应该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需要到网上问的.

网友B:
这个是线性关系,表的0对就PLC的0,表的1对应PLC的2,中间的比例关系就出来的

网友C:
仪表的信号都应该按线性变化,因此按比例推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