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6):
PLC是三菱FX2N-80MR,变频器是三菱FR-S520S-0.4K-CHR,触摸屏是三菱F940GOT-SWD-C,控制的电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参数为:U=220/380v,I=1.12/0.64A, nN=1400r/s,pn=180w.
目的:结合PLC和触摸屏及相关硬件构建一个控制系统,实现小功率电机的变频调速。触摸屏作为人机交互界面显示运行参数、发出调速指令,PLC实现转速采集、输出控制参数,变频器输出实现电机的调速。
触摸屏的程序很好编,但是PLC的控制变频器的程序我不会编,有高手看到帮个忙啊!!调速可以分两种:多段调速和无级调速。程序我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A:
变频器的调速你是准备用PLC加模拟量模块来实现?
还是用RS485通讯?

网友B:
又是作业?
多段调速这算是基本的东西了,几个开关量信号控制变频器的端子
无极调速,用通讯做
多段速简单些,通讯复杂些,有了通讯就可以不用端子控制了
还是先搞清楚这些是怎么控制的,怎么实现吧,不然就是给你程序,你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C:
无级要用通讯,最小调节量应该是0.1HZ
三菱的手册上有通讯的例子的,仔细看看,针对不懂的再发图来讨论了

网友D:
无级调速,如果用模拟量就要加DA模块,用通讯就加485BD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级调速,如果用模拟量就要加DA模块,用通讯就加485BD板。
    要求用的是模拟量,不用通讯的,您能给我思路么?我实在是不晓得怎么做了!谢谢!
 模拟量用电压输入或者电流输入。通过触摸屏写入频率,经PLC通讯后接变频器端口输入后直接驱动电机转动,实现无极调速。还要加个D/A转换。 多段调速我已经做出来了,就是还有一个疑问,不知道怎么把当前的电机转动的频率显示到触摸屏上?无极调速的PLC编程完全不会,请指教!!!

网友A:
呵呵;用模拟量就要加D/A模块了;
如果在HMI显示转速的话,可以把D/A对应的数值换算成转速显示;当然这个是设定值;
如果你要测实际转速,需要用到编码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作业?
多段调速这算是基本的东西了,几个开关量信号控制变频器的端子
无极调速,用通讯做
多段速简单些,通讯复杂些,有了通讯就可以不用端子控制了
还是先搞清楚这些是怎么控制的,怎么实现吧,不然就是给你程序,你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恩!您说得对。我已经把多段调速做出来了。   在就是无极调速,无极调速要求的是用模拟量做。我不会编程,您有程序么?给我借鉴一下,我通过例子学习,不然要我看书,真不知道从何看起,没有头绪!谢谢!!

楼主:
谢谢,您说的我了解了,那PLC 怎么编程进行通讯哩?我在触摸屏上输入一个频率,然后经PLC 通讯后,在经D/A转换后输出一个电流或者电压,接变频器上驱动电机,通过改变触摸屏上的频率改变电机的转速。我这样的理解是对的么???再就是,能给我一个PLC通讯的例子参考下么?非常感谢!!在线等哦!呵呵。。

网友A:
DA模块的手册上有程序;
数字量转换成0~10V,接到变频器上就行了;
不需要编通讯方面的;
直接对应关系;

楼主:
能告诉我FX2N D/A模块上的增益 偏置怎么调呢?我选用的是0~5V的。
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上说,装运出厂时,偏置值和增益值是经过调整的,数字值为0~4000。但我不小心把增益和偏置都调了,怎么才能还原到出厂时的设置呢?谢谢!!

网友A:
呵呵;
偏置就是0V对应的值,调成0;
增益就是最大值对应的值;如果是10V时应当是4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偏置就是0V对应的值,调成0;
增益就是最大值对应的值;如果是10V时应当是4000;
您好,谢谢您的解答,我现在选用的0~5V,对应的是0~4000。我在触摸屏上输入的是频率,范围是0~50HZ,也就是0~50HZ对应数字量0~4000,我把输入的频率存在一个寄存器D0里面,是不是还要将D0乘以80,然后输出量对应D/A模块驱动程序的D100?能这样理解么?

网友B:
DA转换比较简单的,FX特殊模块手册中有这样的例子的

网友E:
楼主看着还真像学生,估计是大学生。还估计你们老师也对通讯不怎么精通。通讯是功能最强大的,而且接线最省事。485还是选485ADP的好,带隔离,那个485BD比较容易坏,只是便宜点儿。

楼主:
恩,您说的很对,我就是个大学生,专业是自动化,这是我的毕业设计课题。老师给的论文要求得照办啊,要不然会挂的。要求是用模拟量输入,不用通讯线!!您能帮我忙么?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转换比较简单的,FX特殊模块手册中有这样的例子的
恩,D/A模块转换的程序我在特殊模块手册找到了,也看懂了,但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不管送什么数字进去,电机都是那个转速,电机频率没发生变化。能帮个忙么?谢谢!

楼主:
谢谢您,没那个必要!不愿意告诉我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