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位开关复位

楼主(2009-05-06):
当一物体碰到一限位开关的常闭触点后断开,怎么在不在移动物体的情况下,让限位开关输出复位?即让限位开关只输出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A:
用了PLC吗?可以通过软件实现
PLC一般是可以处理边沿信号的,上升沿、下降沿等

网友B:
用PLC控制,上升沿或下降沿都行!

网友C:
用上升沿就可以啦

网友D:
如果用了PLC,可以在程序中取上升沿信号,这样很方便用
如果没有用PLC,也可以用个时间继电器。在信号中串入一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有信号后,计时,时间到就断开这路。
但你也要想明白为什么这么用,一般限位都是不用脉冲的

楼主:
谢谢,主要是PLC比较贵,另外这个开关是用来检测一个圆盘型零件的一个位置,检测到信号后该圆盘停止转动并发出信号给其他的装置动作,其他的装置动作完成后,这个圆盘要继续转动,形成一个循环。所以要求这个开关能自己复位。

网友E:
这个可以由其它装置完成后给出一个信号让圆盘再转动

网友F:
呵呵
鱼和熊掌都想要的问题

网友G:
采用微分指令

网友H:
我刚设计了一下,由三只中间继电器通过简单的逻辑组合完全可以达到这个功能。这个方法既经济又简单,自己可以试一下吗。

网友H:
用三只中间继电器与一只限位开关做一个简单的逻辑组合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