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6):
主表有程式編集功能、如可以設定各段的目標値、経過時間、和輸出制限0~100%(MV%)等、再由主表輸出sv値至其他各表。
SV値remote輸出時、只有SV値或輸出制限也同時輸出嗎?
例如第2段的程式執行時、要制限其輸出MV%只有0%、也就是有SV値但MV=0控制対象不動作、所有的控制器可以同歩相同動作嗎?
或者只有主表可以制限、其他表不行。若要実現該功能要如何改造?以電脳軟体的控制可以実現嗎?

PS:现在使用的子母表都为可程式控制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用什么品牌的仪表?“SV値remote輸出時”是不是说SV值输出是模拟量?如果是的话,“remote输出”传送的只能是一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