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助,s7-200

楼主(2009-05-06):
我是新手,特在此求助各位大大,学习PLC编程不到2个月,自己的专业离电气方面比较远,所以挺多不明白的

我现在的课题是利用西门子PLC实现阀门控制,要求在初始外部220V交流供电断电情况下转换为24V直流电源供电

现在遇到几个问题,请各位帮忙看看

问题1:我使用的CPU是西门子S7-200,CPU222 AC/DC/继电器  和 CPU222 DC/DC/继电器,模拟量转换模块是 EM231 4输入

             那么我可不可以让这两个CPU共用这一个EM231模块,如果可以,如何连线?

问题2:以CPU222 AC/DC/继电器为例,下面输入端“>1M”和“2M”端的接口代表什么意思

             可否用 24VDC传感器电源输出 连接过去?

谢谢回答我问题的朋友们!!

网友A:
两个PLC共用一个模拟量模块,还没用过,我也想知道能不能用,不过,个人认为还是分开得好。

网友B:
不可以2个主机用一个EM231模块;除非你这个用好了再拆下装到另一台上,或用通讯方式把两台联机;
下面输入端“>1M”和“2M”端是输入公共端,可以接0V或+24V;

网友C:
两个PLC共用一个模拟量模块应该不行,“1M”和“2M”端是输入公共端

网友D:
不能共用的,好像也没有这个必要的
1M和2M是两段输入的分别的公共端,可以接到一个点上,也可以接到不同的点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