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中断程序该怎么写?

楼主(2009-05-06):
请教师傅:
中断程序该怎么写?
我哪里搞错了?郁闷........
那个X1是怎么回事?把X25改为X1一样不行呀?哪位大哥可以发套简单的中断程序来看看?

网友A:
这是松下的程序吧?如果是松下的应该是在100步处用X1控制INT1(外部硬中断).而时间中断应该是用INT24.另外你的X25必须在第一扫描时间接通一下才能驱动ICTL设置(否则不可能有中断).建议改用R9013.这些在编程手册里都有详细介绍和例子,认真去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X1是怎么回事?把X25改为X1一样不行呀?
把X25改成R9013,X1是由ICTL设定好了的,不可在程序中再做它用.只要在外部接通X1就进入中断了,而切断X1后中断就结束并返回主程序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