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6):
客户要求对一个弹性轴做弹性测试,初步方案是用压力传感器,压这个弹性补体,同时记录行程,最后输出压力与距离的曲线。有没有这方面的比较合适的传感器呢,国产的也行,最好是能同时记录压力和形程的,还有就是曲线怎样绘制,有没有这方面的软件呢?接收压力传感器和光栅尺的信号,画出力和距离的曲线,最好能打印出来。具体见附录。有了解的帮帮忙

网友A:
把压力传感器放置在被测物之下,位移检测要使用非接触式传感器,如光电式、霍尔式、磁致伸缩式,把两个信号同时输入到双踪示波器,可测出弹力与位移的曲线

网友B:
你用一个压力感应器和位移传感器,一个PLC,模拟量模块,加一部人机,打印机,就可以实现。
压力感应器和位移传感器的信号传给模块,再通过PLC把信号传给人机(从PLC给人机一个地址),人机上就会显示数据,曲线,再从人机上配套打印机,打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一个压力感应器和位移传感器,一个PLC,模拟量模块,加一部人机,打印机,就可以实现。
压力感应器和位移传感器的信号传给模块,再通过PLC把信号传给人机(从PLC给人机一个地址),人机上就会显示数据,曲线,再从人机上配套打印机,打引出来。
客户要求可以对数据进行修改,可不可以用工控机和两个传感器来实现呢,用组态王之类的软件可以么?

网友C:
你要测量的是力和位移的信号,很简单的,用一个最简单的数采就可以完成,包括数据的修改。zxldzf@sina.com.cn

网友D:
我公司有位移 压力传感器产品广泛用于纺织 机械等行业,欢迎来电垂询。13816266123 QQ3695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