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飞车

楼主(2009-05-06):
今天调试一直流电机,刚启动的时候速度可以控制,稍微运行几秒的时间,速度直接自动匀加速(电位计没动)直至飞车,想请教高人 可能是什么原因,调速器是陆欧590P/110 的

网友A:
励磁失电

网友B:
故障发生时要查是电枢电压变高引起的还是励磁电压降低所致.

网友C:
检查一下电流反馈环节

网友D:
测速没反馈

楼主:
飞车
引用 网友A:
励磁失电

励磁电压我们测量了的 ,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  ,那明天看下速度反馈怎么样了再跟大家讨论

楼主:
可能是侧速电机出问题了  我不要测速电机反馈  已经无飞车现象

网友E:
直流回路接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侧速电机出问题了  我不要测速电机反馈  已经无飞车现象
如果控制器是双向的也就是12个可控硅的,测速电机极性接反了也会飞车的

网友F:
弱磁升速、测速电机出毛病、电枢电压突然升高都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弱磁升速、测速电机出毛病、电枢电压突然升高都有可能
假若电枢电压没升高,测速电机再怎么出毛病也不会飞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