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6):
用三菱编程软件编写梯形图的时候,发现按f4总是保存不了,但查来查去还是发现不了哪里错误,先用qq截图,发那段错误的程序上来,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迷津。急切

楼主:
出错的程序如下
qq截图

网友A:
大哥,请耐心,然后上传你的图片~

网友B:
F4不是保存,是转换哦,还是上图吧
不会上就到新手指南中去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4不是保存,是转换哦,还是上图吧
不会上就到新手指南中去看下
F4是转换!!!

网友D:
用"另存为....."重新存个程序(如果有老程序就按XX1.XX2存).

网友E:
程序写好后,按F4转换,再点保存,就行了!
假如还是不行,把程序传上来看看!

网友F:
Ctrl +S  就可以了;

网友G:
你是无法保存,还是无法转换,没有说清楚啊
如果是不能转换,一定是有不合语法的地方,找一下深色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