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6):
各位大虾,有一个电机抱闸的故障,本人不懂,想请教一下!
现象描述:1 电机抱闸输出不同步,左边的力臂矩输出比右边的快;
            2 电机抱闸臂磨损过多,有冒烟现象;

网友A:
抱闸能动作就不要追究电气问题,上述情况都是机械问题:可拆开刹车,调整弹簧,研磨刹车片,调整刹车间隙..........

网友B:
冒黑烟是材质和速度的问题

网友C:
抱闸冒烟一般是没抱紧,需要调节。这也说明了你的第一个现象

网友D:
调节间隙

网友E:
可以调节机械间隙啊

网友F:
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D:
还是调整间隙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