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工控机主板手册(msc-1600a)

楼主(2009-05-06):
现在维修设备碰到一台03年美国造的玻璃切割机,其主板信息没有,只有手册一张,
型号好像是“MSC-1600A”。要在主板上外接个USB接口,装上接口系统没有认出来,
想找份用户手册看看,哪位朋友有的话发一份给我,谢谢了。
邮箱:daniel.chg@163.com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A(2009-07-22):
看看是什么操作系统的,是NT系统的话没驱动当然认不出来
1 Vcc 6
2 USB- 7
3 USB+ 8
4 GND 9
5 Chassis GND 10

网友B(2010-03-21):
这段话所说的是这排接口是控制接口,有电源灯、硬盘灯、键盘锁、状态指示灯、复位按钮和系统扬声器,下面是它们的详细位置分布。
这块主板是老式奔腾75~200的主板,一般没有USB接口,要是想接USB,必须在PCI接口上插一张PCI转USB转接卡,一般买卡的时候会有驱动,要是没有驱动,win98是可以免装驱动的,要是没有PCI插槽,那就要在其他电脑上将资料拷贝到本机硬盘中,然后再运行就可以了。问题是拆装硬盘比较麻烦,操作起来也很不方便,要有相当的电脑知识方可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