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6):
请问各位高手,电缆应该怎么选择,比如说供电电压为220V而功率为230KW,3相电。
以前我是技术员,这些都是工程师做的,我就想问一下电缆应该怎么选择,有计算公式吗?我看一些元件比如说变频器会告诉你选择怎样的线的,但是电路中整体的线应该是怎么样选择呢
困惑中,望解答,谢谢各位

网友A:
要计算出电流,然后根据环境条件,按每平方电缆的载流量来计算电缆的粗细

网友B:
可以根据最高允许温度核算,也可按电缆的允许电流密度计算,另外还有校核短路电流。

网友C:
在选用电线电缆时,一般要注意电线电缆型号、规格 (导体截面)的选择。

  ⒈ 电线电缆型号的选择

  选用电线电缆时,要考虑用途,敷设条件及安全性;

  根据用途的不同,可选用电力电缆、架空绝缘电缆、控制电缆等;

  根据敷设条件的不同,可选用一般塑料绝缘电缆、钢带铠装电缆、钢丝铠装电缆、防腐电缆等;

  根据安全性要求,可选用不延燃电缆、阻燃电缆、无卤阻燃电缆、耐火电缆等。

  ⒉ 电线电缆规格的选择

  确定电线电缆的使用规格 (导体截面)时,一般应考虑发热,电压损失,经济电流密度,机械强度等选择条件。

 低压动力线因其负荷电流较大,故一般先按发热条件选择截面,然后验算其电压损失和机械强度;低压照明线因其对电压水平要求较高,可先按允许电压损失条件选择截面,再验算发热条件和机械强度;对高压线路,则先按经济电流密度选择截面,然后验算其发热条件和允许电压损失;而高压架空线路,还应验算其机械强度。

网友D:
通常条件下人们回忽略敷设条件

网友E:
可以买本供电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解释和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