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6):
请问各位:西门子S7-200PLC的PPI和MODBUS可以同时启动通信吗?

网友A:
同时启动?您有2个通讯口吗?

楼主:
S7 CPU226是两个串口的

网友B:
没试过 应该可以哦

网友C:
好象可以的    不过你要请教下高手才能确定

网友D:
只要是两个口就可以
不然要两个口干啥用啊

网友E:
当然可以,CPU226两个口就可以

网友F:
可以在同一个端口上切换一下,这要看怎么编程了,理论上可以做到,但是不能同时运行,任何两种协议都是不能同时运行的。

网友G:
可以的
就好像你用电脑和PLC的PORT1的口连接,监视PORT0的通讯状态是一样的
CPU 224XP也是两个RS485通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