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6):
刚开始的时候先做wincc,开始设了很多变量(内部变量),动画什么的都做完了,现在做ppi通讯,把STEP7里的程序(变量)放到pc access里,然后通过在wincc里添加OPC通道,这时候要设外部变量,不知道现在的外部变量和原来的内部变量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原来设的基本没用了,只能由外部变量驱动PLC

网友A:
外部变量是指Wincc与通信伙伴使用的变量,如读取您PLC中数据的变量,这些变量将占用Wincc授权点数。

内部变量是指仅供Wincc内部使用的变量,这些变量任意使用,不占用Wincc点数。内部变量通过使用脚本赋值可以与外部变量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
在脚本里有专门的函数还是直接赋值呢

网友B:
你理解的基本是对的了,只有不用跟PLC通讯的数据,还可以用内部变量的

楼主:
1
这回完了,还得重做,原来设的就全部不能用了吗

网友A:
先前已经说过,内部变量可以通过脚本给外部变量赋值,您自己也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