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6):
哪位大侠告诉小弟一下,如何能将PLC上传到PC的程序装载入符号?
只有地址没有符号和注释的程序没法看。有什么办法能将它加上符号呢?我看西门子的人曾经拖一下就能拖进去的,只是当时没注意,没问他。哪位高手能教下

网友A:
您有源程序,无需符号表。

您无源程序,那么无法添加符号表,自己慢慢改吧,符号表不随程序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有源程序,无需符号表。

您无源程序,那么无法添加符号表,自己慢慢改吧,符号表不随程序下载。

Regards

是有源程序,但如何才能将它显示出符号?上传过来后的都没有了的,源程序由于不一定对的,不可能只看它。我只看上传的程序,如何才能让它用符号显示呢

网友B:
程序上传来的,是无法看到符号,注释之类,只有程序。
没有符号和注释,你在软件中,打开程序,一一标明,软件都有这种功能。

网友C:
你如果有原文件,可以在上传程序建立符号表,然后将原文件的所有符号拷贝过来就可以了,或者用原文件在线比较然后保存,但着一切没有原文件是不可以的。

网友D:
你可以将原来在PC上的程序复制一份,把复制的程序打开后,将程序的内容删除掉,然后再把从PLC上传得到的程序内容,复制到刚才的程序里面就可以了。我 就经常这样做的。

网友E:
上载是没有符号表的,只能考备的。

网友F:
把源程序的符号表拷贝上传程序的符号表里面编译一下就看到了

网友G:
如果不能确定源程序和上传的程序是否一致,可以用比较功能的

楼主:
这个不能这样做呀,我们单单FB就近100个,不能那样做的,会死人的。是有方法很快速将它变成有符号的。我亲眼看人家做过的,当时只是没去注意就没记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能确定源程序和上传的程序是否一致,可以用比较功能的
这个功能是可以用,但如果有些程序块不见了,那就没法比了,况且也不是我所期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源程序的符号表拷贝上传程序的符号表里面编译一下就看到了
谢谢,这的确能实现那个功能。有没什么更快捷的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