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量计算

楼主(2009-05-06):
一台电机的铭牌为:额定功率为160KW,额定电流为289A,转速为1485r/min,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我想问在额定情况下,每小时它的用电量是否160度电呢。如果电压下降到是330V。电动机每相的电流是260安,那它每小时的用电量又是多少。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A:
额定情况下,每小时用电量是160度的
330V是什么意思,是变频了吗?
P=1.732U×I×0.8

网友B:
额定电流为289A,但工作时电流是与负载有关系的;

网友C:
这个功率只是在额定情况下的标准功率,还会因为电压或负载等情况的不同而不同的

网友D:
应该按上面的公式算的,不是按额定功率算。

网友E:
应按实际值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