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英语翻译

楼主(2009-05-06):
这是美国开利制冷机上的一个导叶电机的使用说明,全英文的看得小弟我头晕啊,哪位行家帮忙翻译一下,小弟在此先感谢了。
Actuator for proportioning control
terminal identification
X cass ground
1 common of sp DT AUX . Switch

2 grounding of this terminal rotates
Cw or closes valve
3 grounding of this terminal rotates
Ccw or opens valve
4 wiper arm of internal potentiometer .
5 AUX switch contact (factory setting
Open only at cw end of stroke )
6 AUX switch contact (factory setting
Closed AT cw end of stroke )
7 cw end of internal potentiometer
8 ccw end of internal potentiometer
L1 and L2 line voltage motor field coll
Power supply terminals.

N.E.C. Class i wiring required to all terminals

Actuator includes adjustable sp DT AUX. Switch
Electrical rating AC only
Full load 5.8 AMPS-120 volts,-2.9 AMPS-240 volts.
Locked rotor 34.8 AMPS-120 volts,17.4 AMPS-240 volts
NON -inductive 12 AMPS-120 volts, 6 AMPS -240 volts
Barber-colman co.rockford illinois,U.S.A.

楼主:
高手,您在哪里啊,请多帮忙啊

楼主:
自已顶一下,希望仗义的大侠能够看到,并出手相助。

网友A:
这些句子是从文章中摘录下来的,有些不完整,没有办法翻译,把全文都弄来。

楼主:
你好,这是我是从设备上抄过来的,原文就是这样了,多帮忙了。

网友B:
比例控制的主动器
终端机确认
X cass 地面
1 通常的 sp DT AUX 。开关

2个这一个终端机的放在地面上替换
Cw 或结束装阀门
3个这一个终端机的放在地面上替换
Ccw 或开口装阀门
内在电位计的 4只接帚手臂。
5AUX 开关连络(工厂设定
只在笔划的 cw 结束打开)
6AUX 开关连络(工厂设定
关闭在笔划的 cw 结束)
内在电位计的 7个 cw 结束
内在电位计的 8个 ccw 结束
L1 和 L2 行电压乘汽车田地 coll
力量补给终端机。

N.E.C.分类是必需的至所有的终端机的 i 配线

主动器包括可调整的 sp DT AUX 。开关
电的等级 AC 唯一的
完整的负荷 5.8 AMPS-120 伏特,-2.9 AMPS-240 伏特。
被锁的转子 34.8 AMPS-120 伏特,17.4 AMPS-240 伏特
非归纳的 12 AMPS-120 伏特, 6 AMPS-240 伏特
理发师-colman 的 co.rockford illinois,美国

不知道对不哈   呵呵

网友C(2009-07-23):
楼上的楼上不知道就不要用那些翻译软件来糊弄人嘛

网友D(2009-08-26):
难度比较大,还有一些简写,要结合说明书来看

网友E:
比例控制驱动器终端识别
X极
1号引脚;通用数据转换上位

2号引脚;终端机顺时针旋转接地端或关闭电磁阀
3号引脚;终端机逆时针旋转接地端或打开电磁阀
4号引脚;内部电位器管脚
5号引脚;辅助开关触点(出厂设置,仅在正转行程末端时开)
6号引脚;辅助开关触点(出厂设置,仅在反转行程末端时关)
7号引脚;内部电位器顺时针末端
8号引脚;内部电位器逆时针末端
L1和L2号引脚;电机电源电压供应端
N.E.C. I号引脚;所有端子必需接线

驱动器包括可调辅助上位数据。开关
只用于交流,进行转换
满载工作时,电流范围2.9~5.8安培,电压范围120~240伏特。
同步转子,电流范围17.4~34.8安培,电压范围120~240伏特。
非感应电流范围6~12安培,电压范围120~240伏特。
巴伯科尔曼公司,美国伊利诺斯州,罗克福德市。
完毕

网友F:
好专业呀,我要想想先。

网友G:
比例控制执行器
终端确认
X cass 接地???
1 常用辅助接口开关
2 终端循环正脉冲信号接地,或者关闭阀门
3 终端循环反脉冲信号接地,或者打开阀门
4 内部电位器滑臂
5 辅助接口连接(出厂设置只在正脉冲下降沿打开)
6 辅助接口连接(出厂设置只在反脉冲下降沿打开)
7 内部电位器的正脉冲信号下降沿
8 内部电位器的反脉冲信号下降沿
L1 和 L2 线电压补给终端机。
所有终端布线防爆标准都要达到 N.E.C
执行器包括可调整的辅助接口开关
电气只允许为交流
满负荷 5.8A-120V;2.9 A-240V。
被锁的转子 34.8A-120V,17.4A-240V
非感应电 12A-120V, 6A-2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