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ACS800变频器显示NO COMUNICATION 4是怎么回事??

楼主:
怀疑是控制面板与变频器接触不好,但几次插拔还是显示NO COMUNICATION 4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变频器的完整型号呢?

楼主:
ACS 800-01  系列变频器
纸机多个传动点都有这个NO COMUNICATION 故障出现,功率有22KW 30KW 11KW等,

网友A:
变频器DC24V怎么接的?

网友B:
检查面板与变频器之间的连接。

网友A:
1检查面板与变频器之间的连接
2检查DC24V
3检查干扰

网友C:
温度影响其正常运行,建议加冷却风机

楼主(2009-06-12):
停止后,再开变频器控制面板又显示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又不能显示NO COMUNICATION 4

楼主:
按复位健可以复位但一会又显示此故障

网友D:
可以先看看电气室温度如何,然后要对线路进行紧固,再检查一下电源是否在临界点。

网友E(2017-03-05):
 NO COMUNICATION  (通讯故障)
检查通讯dp头,查看dp头连接pg卡是否牢固

网友F:
电磁干扰吧,检查检查DP通讯电缆的屏蔽是否良好啊?

网友G:
通讯用的是光纤吧,可能是光纤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