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求教 三菱扩展模块的 2线传感器接线图  最好告诉我哪个是输入端子  谢谢了

网友A:
模块具体什么型号的
通常接COM和X端就可以了

网友B:
扩展上+24V端子要与主机的+24V端子要连在一起;
主机输入公共端COM与扩展上输入点导通时就有信号了;

网友C:
一根接COM,另一根接输入点!上面都有标明。

楼主:
是不是这样接的哇?  当有金属物体接近  接近开关的时候 ,  x3 置1?

网友B:
这是主机上的输入;
一样的,扩展上只是把+24V端子连到主机上就行了;

楼主:
这个是三线的哇

楼主:
明白了谢谢  一个接x端     一个接com

网友D:
你画的是三线的接近开关啊,不过画的是对的了
两线的话,不用接+24V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