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请教下plc软件与触摸屏软件能不能直接在电脑里面连接模拟,谢谢

网友A:
目前就发现三菱的可以,但是三菱触摸屏F 900系列的不行

网友B:
一般都是自家对自家的才可以。

如三菱的GT与GX-Simulator
欧姆龙的NS与CX-Simulator
西门子的Flexible与PLCSIM……

网友C:
三菱的GT与GX-Simulator是可以的,但还要语言版本一致
GT仿真能仿真GT15 GT11 和A900的,F900不行

网友D:
呵呵;有些功能是仿真软件无法模拟的;

网友E:
全用欧姆龙可以

网友F:
3楼的说的差不多了
一家的还是比较好用的,用过三菱的,感觉很方便
好像西门子的WINCC与PLCSIM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