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空载运行正常,但运行时不能正常启动或能启动,但转速上不去,有烧保险的现象(保险符合正常工作要求),其原因有哪些

网友A:
是不是过负荷了

网友B:
可能原因:
1、三相绕组首尾端是否正确;
2、缺相;
3、鼠笼转子断条。

网友C:
转子断条。

网友D:
如果是缸相,听上去会有很大的噪音的

网友E:
应该是缺相

网友F:
是不是机械堵转了?

网友G:
空栽运行正常的话说明电机没有问题,检查主回路接触情况,负载情况

网友H:
电机轴跟转子脱开了。

网友I:
空载后手动转下电机轴,看灵不灵活

网友J:
问题有:
1、轴承磨损超限,转子定子相摩擦。
2、缺相或相间短路
3、鼠笼转子断条

网友K:
检查故障应有步骤,可关掉电源检查电机的绕组是否完好?手动盘车灵活等?排查电机没有问题后再检查电源是否有问题,这样慢慢将范围缩小就能锁定故障点了。

网友L:
转子断条了。

网友M:
多大的电机。是不是三角接成y形了?

网友N(2009-06-23):
过负荷吧?

网友O:
个人认为缺相的概率比较高

网友P:
有以下可能
1:欠压缺相
2:电机匝间短路
可到我的电工群89382577

网友Q:
跟负荷有关,烧保险说明电流过大造成的。
仔细检查主回路,也有可能缺相。

网友R:
过负荷了吧?

网友S:
多大的电机,如果是大电机,并且是多股并绕的。应该是断股了。带负荷时,电流猛增。

网友T:
检查轴承和及润滑情况,还有可能就是转子断条了

网友U:
电机多大啊
如果大是不是转换太快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