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我公司油漆车间喷漆间改造以后,抽风机增加了,而送风没变,工艺要求送风大于抽风,这样可以避免灰尘污染车体,送风为变频控制,抽风为50HZ定频,目前送风已调至50HZ,如果过滤棉稍微堵的情况下,关一台抽风,请问各位大侠送风如果调至50HZ以上行不行?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呵呵;要考虑电机的承受能力;
如轴承、润滑、离心力、绝缘等;
一般到60HZ电机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看有没有最佳解决方案。

网友B:
要不也可以在机械上想想办法

网友C:
主要看轴承,太高速的话,过一阵子就会坏了

网友D:
除了楼上各位说的,一般60HZ是可以的,还要考虑你的电机参数,另你多关一台抽风不是更好。

楼主:
频率调高以后我也害怕出现其它的问题,那只有关抽风了,谢谢各位。

网友E:
一般在60HZ都没有问题,但是还是要根据你的工况来看哈

网友F:
负载允许的话,60HZ应该行。我公司一台普通电机变频器调到65hz也能运行,数年下来也没出问题

楼主:
风机负载转矩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楼上你们的电机带的是什麽负载?

网友G:
请问你是哪里的?也许你还是我们客户呢

网友H:
一般电机为恒矩设计的,频率加大后,力矩会减小,有时会出现转不动的情况

网友I:
除各位说的,变频器五十Hz以上是恒功率.能否提高转速还要看电流.

网友J:
如果实际应用中真的需要超过50HZ的话,最好更换专用便频电机,不过普通电机到60HZ 也没有问题。

网友K:
没问题 我们的普通电机还70HZ运行呢.不过噪声会大些.

网友L:
带风机不幸电机会超电流

网友M:
首先看你的电机是变频电机(变频电机有的可以0-400HZ)吗?如果是无所谓,100HZ也没问题。如果不是可改成变频电机,普通电机60hz短时间没有问题,长时间运行负荷不稳定会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