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第一个

      A     M    120.7
     AN    DB40.DBX    0.0
     AN    DB40.DBX    0.4
     AN    DB40.DBX    0.5
     R     M    120.7
     S     DB40.DBX    0.0
     A(
     O     DB40.DBX    0.4
     O     DB40.DBX    0.5
     )
     A     DB40.DBX    0.0
     R     DB40.DBX    0.0
     L     W#16#6
     T     DB40.DBW   10
     CALL  FB     8 , DB50
      IN0  :='S'
      IN1  :=DB40.DBX0.0
      IN2  :=DB40.DBX0.1
      IN3  :=272
      IN4  :=42
      IN5  :=DB43.DBW702
      IN6  :=DB40.DBW10
      IN7  :=
      IN8  :='X'
      IN9  :=
      IN10 :=
      IN11 :=
      IN12 :=
      OUT13:=DB40.DBX0.4
      OUT14:=DB40.DBX0.5
      OUT15:=DB40.DBW12
     A     DB40.DBX    0.4
     JCN   M001
     L     DB40.DBW    6
     +     1
     T     DB40.DBW    6
     NOP   0
     NOP   0
     NOP   0
     JU    M002
M001: A     DB40.DBX    0.5
     JCN   M003
     L     DB40.DBW    8
     +     1
     T     DB40.DBW    8
     SET
     =     M    120.6
     SET
     =     M    120.7
     NOP   0
     NOP   0
     NOP   0
     L     0
     L     DB40.DBW   12
     ==I
     JC    M002
     T     DB40.DBW   14
     JU    M002
M003: L     0
     L     DB40.DBW   12
     ==I
     JC    M002
     T     DB40.DBW   14
     SET
     =     M    120.6
     SET
     =     M    120.7
     NOP   0
     NOP   0
     NOP   0
M002: CLR
     L     DB43.DBW  700
     T     MW   156

楼主:
第二个
SET
     =     DB41.DBX    0.0
     CALL  FB     7 , DB70
      IN0  :=DB41.DBX0.0
      IN1  :=
      IN2  :=272
      IN3  :=43
      IN4  :=DB43.DBW704
      OUT5 :=
      OUT6 :=
      OUT7 :=
      OUT8 :=
      OUT9 :=
      OUT10:=DB41.DBX0.4
      OUT11:=DB41.DBX0.5
      OUT12:=DB41.DBW10
      OUT13:=DB41.DBW12
     A     DB41.DBX    0.4
     JCN   M001
     L     DB41.DBW    6
     +     1
     T     DB41.DBW    6
     SET
     =     M    120.3
     L     DB41.DBW   10
     T     DB41.DBW    4
     JU    M002
M001: A     DB41.DBX    0.5
     JCN   M003
     L     DB41.DBW    8
     +     1
     T     DB41.DBW    8
     L     0
     L     DB41.DBW   12
     ==I
     JC    M002
     T     DB41.DBW   14
     JU    M002
M003: L     0
     L     DB41.DBW   12
     ==I
     JC    M002
     T     DB41.DBW   14
     SET
     =     M    120.4
M002: CLR
     SET
     =     M    120.7

网友A:
发梯形图上来,直观一些。

网友B:
都是簡單指令,您自己不去翻翻STL手冊?

長篇大論給您講簡單指令有何意思呢?此為其一。

其二是這樣的無注釋的絕對地址恐怕您是從PLC上載的吧,無任何工藝了解,無任何注釋以及IO分配,您讓我們來給您當翻譯?

源程式呢?

网友C:
自己看看吧,或自己转成梯图,对地址,对工艺吧。

网友D:
太长了,不知道设备工艺,光是知道语句的意思,也是不好理解的

网友E:
大家就体谅一下这个超级菜鸟吧,可是楼主你也要把相关的资料上传呀,要不大家都不知怎么帮你了!

网友F:
没有办法解释

网友G:
转成STL大家都可以帮你解决的啊,问问题也好办啦

网友H:
A     M    120.7                  //常开
     AN    DB40.DBX    0.0             //常闭
     AN    DB40.DBX    0.4             //常闭
     AN    DB40.DBX    0.5             //常闭
     R     M    120.7                  //复位M120.7
     S     DB40.DBX    0.0             //置位 DB40.DBX    0.0

     A(                                //并联常开开始
     O     DB40.DBX    0.4             //常开
     O     DB40.DBX    0.5             //常开
     )                                 //并联结束
     A     DB40.DBX    0.0             //常开
     R     DB40.DBX    0.0             //复位数据块里的布尔变量DB40.DBX0.0
     L     W#16#6                      //将16进制的6进行赋值
     T     DB40.DBW   10               //把16进制的6赋值到 DB40.DBW10 里面来
     CALL  FB     8 , DB50             //调用FB块8(FB8的数据块是DB50)
      IN0  :='S'    //在数据块FB8里建立的临时变量
IN1:  =     DB40.DBX    0.0             //FB8块的输入角1是数据块里面的布尔变量DB40.DBX0.0
IN2:  =     DB40.DBX    0.1             //FB8块的输入角2是数据块里面的布尔变量DB40.DBX0.1
      IN3  :=272         //在数据块FB8里建立的临时变量
      IN4  :=42          //在数据块FB8里建立的临时变量
      IN5  :=DB43.DBW702   //在数据块FB8里建立的临时变量
      IN6  :=DB40.DBW10      //在数据块FB8里建立的临时变量
      IN7  :=               //在数据块FB8里建立的临时变量
      IN8  :='X'            //在数据块FB8里建立的临时变量
      IN9  :=               //在数据块FB8里建立的临时变量
      IN10 :=               //在数据块FB8里建立的临时变量
      IN11 :=                //在数据块FB8里建立的临时变量
      IN12 :=                 //在数据块FB8里建立的临时变量
      OUT13:=DB40.DBX0.4       //FB8块的输出角13是数据块里面的布尔变量DB40.DBX0.4
      OUT14:=DB40.DBX0.5       //FB8块的输出角14是数据块里面的布尔变量DB40.DBX0.5
      OUT15:=DB40.DBW12        //FB8块的输出角15是数据块里面的字DB40.DBW12
     A     DB40.DBX    0.4             //下面的你可以在程序里面按F1提示帮助来帮你解释!具体还是你要多看书。(上面的FB8是一个方块调用图形---主要就是调用FB8的)
     JCN   M001
     L     DB40.DBW    6
     +     1
     T     DB40.DBW    6
     NOP   0
     NOP   0
     NOP   0
     JU    M002
M001: A     DB40.DBX    0.5
     JCN   M003
     L     DB40.DBW    8
     +     1
     T     DB40.DBW    8
     SET
     =     M    120.6
     SET
     =     M    120.7
     NOP   0
     NOP   0
     NOP   0
     L     0
     L     DB40.DBW   12
     ==I
     JC    M002
     T     DB40.DBW   14
     JU    M002
M003: L     0
     L     DB40.DBW   12
     ==I
     JC    M002
     T     DB40.DBW   14
     SET
     =     M    120.6
     SET
     =     M    120.7
     NOP   0
     NOP   0
     NOP   0
M002: CLR
     L     DB43.DBW  700
     T     MW   156
     SET
     =     DB41.DBX    0.0
     CALL  FB     7 , DB70
IN0:  =     DB41.DBX    0.0
      IN1  :=
      IN2  :=272
      IN3  :=43
      IN4  :=DB43.DBW704
      OUT5 :=
      OUT6 :=
      OUT7 :=
      OUT8 :=
      OUT9 :=
      OUT10:=DB41.DBX0.4
      OUT11:=DB41.DBX0.5
      OUT12:=DB41.DBW10
      OUT13:=DB41.DBW12
     A     DB41.DBX    0.4
     JCN   M001
     L     DB41.DBW    6
     +     1
     T     DB41.DBW    6
     SET
     =     M    120.3
     L     DB41.DBW   10
     T     DB41.DBW    4
     JU    M002
M001: A     DB41.DBX    0.5
     JCN   M003
     L     DB41.DBW    8
     +     1
     T     DB41.DBW    8
     L     0
     L     DB41.DBW   12
     ==I
     JC    M002
     T     DB41.DBW   14
     JU    M002
M003: L     0
     L     DB41.DBW   12
     ==I
     JC    M002
     T     DB41.DBW   14
     SET
     =     M    120.4
M002: CLR
     SET
     =     M    120.7

因为人家是菜鸟,所以大家也包涵一下!我也在学习中,希望大家互勉!

网友H:
对了补充一下:由于我也是在学习当中,如果有错误请大家指正,谢谢!说到转成梯形图---由于指令语言很多都转换不了梯形图,所以一楼也没有办法转换的!大家能够帮点就帮点吧!工控行业互学互勉!

网友I(2009-06-07):
三菱的
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