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这个话题好象没有看到详细的介绍,如果谁有,能否共享一下哈?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谢谢~`。

1、一拖几。几台电机同工况,同功率,同厂家,同时动作。
2、一拖几。几台电机同工况,同功率,同厂家,顺序动作。
3、一拖几。几台电机不同工况,不同功率,不同厂家,顺序动作。

谢谢~``

网友A:
呵呵;
几台电机同时起动、同频率是可以的,转向没有关系;功率相差不能太大;

但有频率不同的情况是不能用一台同时带的;

网友B:
总电机功率等于变频功率还是单台电机功率等于变频功率?

网友C:
1,2可以,3不行

网友D:
应该只有第1种情况是可以的
第2种在切换时,要先断变频器的

网友E:
第一种情况,OK。叫做并联驱动,在辊道控制、传送带控制等场合广泛使用,属于成熟的传动方法和技术,他的控制比较简单,就是把多电机并联看作是一个合成的大电机去控制就可以了;

第二种情况,OK。也叫一拖多。他是针对不同时的几组电机分时控制。需要外部接触器配合控制和使用,只要外部接触器准确的把要启动的电机一一对应连接与变频器的输出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的是,输出接触器的逻辑控制动作必须是在变频器被封锁的状态下进行才是安全地。否则会对设备造成损坏。也就是说,这种控制要求变频器的输出必须在没有电流的时候进行切换控制才是安全地;

第三种情况,OK。也叫一拖多,他是针对不同的电机,设置不同的驱动数据组参数,一一对应各个电机,然后要求外部接触器接通的电机和内部参数组一致。将外部接触器的转换与内部驱动参数组的转换同步,即可实施分时的一拖多。这种控制要求变频器必须要具备多参数组功能才可应用。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具备这种功能。目前见到的变频器具备多参数组的有三套的,也有四套的。也就是说,第三种情况,可以对三种或者四种不同功率的电机,分时驱动控制。

而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理论上对驱动的电机没有数量限制。只要功率或者场合允许。^_^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热心~``

网友F:
第一种情况,同功率,同工况是可以的;
第二种一托多的情况,那么这个变频器是只能用来作为电机启动时的软启动功能,不能实现调速、调压,或者说一台变频器可以启动多台电机,但只能用于一台电机调速,调压。
第三种情况,暂时还没有接触到。

网友E:
第二种情况是可以实现调速控制的。因为是不同时的单一电机工作,所以A电机工作时,B电机是闲置状态(不通电),那么,A电机此时完全受控于变频器的各种功能控制,包括动静态的调速和运行。反之,B电机工作,A电机闲置,情况一样。不再赘述。

网友G:
不合算,还是一对一好

网友H:
我们公司专做电机试验方案,这几种应该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