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一台22KW三相异步电机,停机后发现启动不了
听声音象缺相,甩开后测量三相电 都正常
怀疑电机匝间短路,更换电机后再试,仍然是同样的声音,无法启动
后来在电机启动时测量电压(采用点动的方式),相间电压均从正常的400V降低到210左右。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什么现象?

干电气不久,缺乏经验,敬请各位师傅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看三相电阻平不平衡,22千瓦没有降压启动呀。

网友B:
控制线路部分有问题

楼主:
如果是主线路有接头 而且接触不良会有这样的情况产生吗

网友C:
按你的说法,更换电机,还是一样的问题,应该问题不在电机。
你把控制线与电机分开,检查电压是否正常。还有22KW电机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D:
你测量的值应该是线电压吧,变压器带负载的能力不行,采用启动方式与变压器容量有关。

网友E:
检查电源侧的变压器容量,负载容量和电线容量.

网友F:
你的主线路电线有问题,有可能是电线的结头或结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主线路有接头 而且接触不良会有这样的情况产生吗
有这种可能性的,先把接头都检查一遍,再试试

网友H:
你变压器容量够不够啊
有没有用降、压启动啊

网友I:
应该是三相中的某一相接触不良

网友J:
原来都可以使用(启动转矩小的可以不用降压启动)。。。你还是检查一下主回路情况

网友K:
你的主线路电线有问题,有可能是电线的结头或结点

此为正解,最可能的就是接触器触头烧损过多,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L:
是主电路接触电阻太大了。

网友M:
你用的是什么方式启动电机的,是直接启动还是降压启动

网友N:
我遇到过一次11KW的空压机直接启动和此类似,将4平方的电源线换成6平方后即正常

网友O:
都直接接电机了肯定和变压器无关应该
是N线和PE线接反了
电工群:60724043

网友P:
肯定是缺相。空载是测不准的,你可以用三个1KW的碘钨灯接成星形试。旁边如果有相同电机的话也可以用其回路来试。一定能很快找到故障点的,不外乎接触器、开关、导线。

网友Q:
1.线路压降太大,电源线小了
2.空开或接触器接触不好

网友Q:
盘车没是否负载太重

网友R:
主回路的接触电阻大是有可能,不过22K的电机直接启动就不好吧

网友S:
电源进线小了,换了再试一下

网友T:
哥们  查查线

网友U:
主线路线径不够、距离过长、或者电缆线接触不良。

网友V:
要是进电机的线是埋在地下的话  就考虑下是不是线破皮接地了,

网友W:
主电路有问题,仔细检查从电源到电机的线路及电气元件

网友X:
缺相,检查控制柜进线到电机进线之间的主线路

网友Y:
如果线路中有接头,建议你查以下接头的接电阻触。我曾经遇见过此类事故。

网友Z:
在启动的同时检测电流的大小?

网友AA:
结果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