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星三角控制电路,三角形接法时图上电机接法已标出,星形接法时应怎么接?就是U2、V2、W2应怎么接才能防止缺相与同相位?急……望高手回复。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没贴上图

楼主:
是这样吗?

网友A:
对的,按上图的接法!

楼主:
谢谢,那V2  W2  U2可以吗?

楼主:
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星形接法时就是U2、V2、W2,与U1、V1、W1保持同相位.接错后电机反转,有可能损坏设备.

楼主:
谢谢,还有18.5KW的电机选多大的电缆?RVV-3*6平方够吗?

网友C:
不够
至少要3*10+6平方

网友D:
3*10平方

网友E:
我看这样接也不错。

网友F:
楼主为什么不把热继放在断路器后而是放在三角接的接触器后?
像12楼这样接热继不是很好吗?

楼主:
我选用的是NR2的热继,用JR36时就用楼上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