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9-05-07):
氧气减压阀的工作原理

   氧气减压阀的高压腔与钢瓶连接,低压腔为气体出口,并通往使用系统。高压表的示值为钢瓶内贮存气体的压

力。低压表的出口压力可由调节螺杆控制。

   使用时先打开钢瓶总开关,然后顺时针转动低压表压力调节螺杆,使其压缩主弹簧并传动薄膜、弹簧垫块和顶

杆而将活门打开。这样进口的高压气体由高压室经节流减压阀后进入低压室,并经出口通往工作系统。转动调节螺杆

,改变活门开启的高度,从而调节高压气体的通过量并达到所需的压力值。

   减压阀都装有安全阀。它是保护减压阀并使之安全使用的装置,也是减压阀出现故障的信号装置。如果由于活

门垫、活门损坏或由于其它原因,导致出口压力自行上升并超过一定许可值时,安全阀会自动打开排气。

   2.氧气减压阀的使用方法

   (1)按使用要求的不同,氧气减压阀有许多规格。最高进口压力大多为  ,最低进口压力不小于出口压力的2.5

倍。出口压力规格较多,一般为  ,最高出口压力为。

   (2)安装减压阀时应确定其连接规格是否与钢瓶和使用系统的接头相一致。减压阀与钢瓶采用半球面连接,靠旋

紧螺母使二者完全吻合。因此,在使用时应保持两个半球面的光洁,以确保良好的气密效果。安装前可用高压气体

吹除灰尘。必要时也可用聚四氟乙烯等材料作垫圈。

   (3)氧气减压阀应严禁接触油脂,以免发生火警事故。

   (4)停止工作时,应将减压阀中余气放净,然后拧松调节螺杆以免弹性元件长久受压变形。

网友A:
楼主努力啊,资料真是不错!
可以借鉴用来编点东西了

网友B:
我们现场的减压阀就老是坏,低压调节不好用了,就是密封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