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电容器的型号BSMJ-0.4-20-3,此型号后面的3个数字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0.4代表0.4KV,20代表20KV*A,3代表3相电容器,请问各位大虾,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不怎么了解呀.我想那些数字里面有没有指容抗啊,

网友B:
有可能但容抗应该有啊

网友C:
0.4代表0.4KV,20代表20KV*A,3代表3相电容器

Kvar   千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