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1. arm中一些常见英文缩写解释

msb:最高有效位;///////     lsb:最低有效位;///////      ahb:先进的高性能总线;/////// vpb:连接片内外设功能的vlsi外设总线;/////// emc:外部存储器控制器;/////// mam:存储器加速模块;/////// vic:向量中断控制器;/////// spi:全双工串行接口;/////// can:控制器局域网,一种串行通讯协议;/////// pwm:脉宽调制器;/////// etm:嵌入式跟踪宏;/////// cpsr:当前程序状态寄存器;/////// spsr:程序保护状态寄存器;///////
2. mam 使用注意事项:
答:当改变 mam 定时值时,必须先通过向 mamcr 写入 0 来关闭 mam,然后将新值写入 mamtim。最后,将需要的操作模式的对应值写入mamcr,再次打开mam。 对于低于 20mhz 的系统时钟,mamtim 设定为 001。对于 20mhz 到 40mhz 之间的系统时钟,建议将flash访问时间设定为2cclk,而在高于40mhz的系统时钟下,建议使用3cclk。
3. vic 使用注意事项

答:如果在片内ram当中运行代码并且应用程序需要调用中断,那么必须将中断向量重新映射到flash地址0x0。这样做是因为所有的异常向量都位于地址0x0及以上。通过将寄存器memmap(位于系统控制模块当中)配置为用户ram模式来实现这一点。用户代码被连接以便使中断向量表装载到0x4000 0000。
4. arm启动代码设计

答:arm启动代码直接面对处理器内核和硬件控制器进行编程,一般使用汇编语言。启动代码一般包括: ? 中断向量表 ? 初始化存储器系统 ? 初始化堆栈初始化有特殊要求的端口、设备 ? 初始化用户程序执行环境 ? 改变处理器模式 ? 呼叫主应用程序
5. irq 和 fiq 之间的区别

答:irq和fiq是arm处理器的两种编程模式。irq是指中断模式,fir是指快速中断模式。对于 fiq 你必须尽快处理你的事情并离开这个模式。irq 可以被 fiq 所中断,但 irq 不能中断 fiq。为了使 fiq 更快,所以这种模式有更多的影子寄存器。fiq 不能调用 swi(软件中断)。fiq 还必须禁用中断。如果一个 fiq 例程必须重新启用中断,则它太慢了,并应该是 irq 而不是 fiq。

6. arm处理器对异常中断的响应过程

答:arm处理器对异常中断的响应过程如下所述: ? 保存处理器当前状态、中断屏蔽位以及各条件标志位;/////// ? 设置当前程序状态寄存器cpsr中的相应位;/////// ? 将寄存器lr_mode设置成返回地址;/////// ? 将程序计数器值pc,设置成该异常中断的中断向量地址,跳转到相应异常中断处执行。
7. arm指令与thumb指令的区别

答:在arm体系结构中,arm指令集中的指令是32位的指令,其执行效率很高。对于存储系统数据总线为16位的应用系统,arm体系提供了thumb指令集。thumb指令集是对arm指令集的一个子集重新编码得到的,指令长度为16位。通常在处理器执行arm程序时,称处理器处于arm状态;///////当处理器执行thumb程序时,称处理器处于thumb状态。thumb指令集并没有改变arm体系地层的程序设计模型,只是在该模型上加上了一些限制条件。thumb指令集中的数据处理指令的操作数仍然为32位,指令寻址地址也是32位的。
8. 什么是atpcs?

答:为了使单独编译的c语言程序和汇编程序之间能够相互调用,必须为子程序之间的调用规定一定的规则。atpcs就是arm程序和thumb程序中子程序调用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包括寄存器使用规则,数据栈的使用规则,参数的传递规则等。

9. arm程序和thumb程序混合使用的场合

答:通常,thumb程序比arm程序更加紧凑,而且对于内存为8位或16位的系统,使用thumb程序效率更高。但是,在下面一些场合下,程序必须运行在arm状态,这时就需要混合使用arm和thumb程序。 ? 强调速度的场合,应该使用arm程序;/////// ? 有些功能只能由arm程序完成。如:使用或者禁止异常中断;/////// ? 当处理器进入异常中断处理程序时,程序状态切换到arm状态,即在异常中断处理程序入口的一些指令是arm指令,然后根据需要程序可以切换到thumb状态,在异常中断程序返回前,程序再切换到arm状态。 ? arm处理器总是从arm状态开始执行。因而,如果要在调试器中运行thumb程序,必须为该thumb程序添加一个arm程序头,然后再切换到thumb状态,执行thumb程序。

10. arm处理器运行模式

答:arm微处理器支持7种运行模式,分别为: ? 用户模式(usr):arm处理器正常的程序执行状态;/////// ? 快速中断模式(fiq):用于高速数据传输或通道管理;/////// ? 外部中断模式(irq):用于通用的中断处理;/////// ? 管理模式(svc):操作系统使用的保护模式;/////// ? 数据访问终止模式(abt):当数据或指令预取终止时进入该模式,用于虚拟存储及存储保护;/////// ? 系统模式(sys):运行具有特权的操作系统任务;/////// ? 未定义指令中止模式(und):当未定义指令执行时进入该模式,可用于支持硬件协处理器的软件仿真。

11. arm体系结构所支持的异常类型

答:arm体系结构所支持的异常和具体含义如下(圈里面的数字表示优先级): ? 复位①:当处理器的复位电平有效时,产生复位异常,程序跳转到复位异常处执行(异常向量:0x0000,0000);/////// ? 未定义指令⑥:当arm处理器或协处理器遇到不能处理的指令时,产生为定义异常。可使用该异常机制进行软件仿真(异常向量:0x0000,0004);/////// ? 软件中断⑥:有执行swi指令产生,可用于用户模式下程序调用特权操作指令。可使用该异常机制实现系统功能调用(异常向量:0x0000,0008);/////// ? 指令预取中止⑤:若处理器的预取指令的地址不存在,或该地址不允许当前指令访问,存储器会向处理器发出中止信号,当预取指令被执行时,才会产生指令预取中止异常(异常向量:0x0000,000c);/////// ? 数据中止②:若处理器数据访问的指令的地址不存在,或该地址不允许当前指令访问,产生数据中止异常(异常向量:0x0000,0010);/////// ? irq④(外部中断请求):当处理器的外部中断请求引脚有效,且cpsr中的i位为0时,产生irq异常。系统的外设可以该异常请求中断服务(异常向量:0x0000,0018);/////// ? fiq③(快速中断请求):当处理器的快速中断请求引脚有效,且cpsr中的f位为0时,产生fiq异常(异常向量:0x0000,001c)。说明:其中异常向量0x0000,0014为保留的异常向量。

12. arm体系结构的存储器格式

答:arm体系结构的存储器格式有如下两种: ? 大端格式:字数据的高字节存储在低地址中,字数据的低字节存放在高地址中;/////// ? 小端格式:与大端存储格式相反,高地址存放数据的高字节,低地址存放数据的低字节。

13. arm寄存器总结:

? arm有16个32位的寄存器(r0到r15)。 ? r15充当程序寄存器pc,r14(link register)存储子程序的返回地址,r13存储的是堆栈地址。 ? arm有一个当前程序状态寄存器:cpsr。 ? 一些寄存器(r13,r14)在异常发生时会产生新的instances,比如irq处理器模式,这时处理器使用r13_irq和r14_irq ? arm的子程序调用是很快的,因为子程序的返回地址不需要存放在堆栈中。

14. 存储器重新映射的原因:

? 使flash存储器中的fiq处理程序不必考虑因为重新映射所导致的存储器边界问题;/////// ? 用来处理代码空间中段边界仲裁的sram和boot block向量的使用大大减少;/////// ? 为超过单字转移指令范围的跳转提供空间来保存常量。
15. 存储异常向量表中程序跳转使用ldr指令,而不使用b指令的原因:

? ldr指令可以全地址范围跳转,而b指令只能在前后32mb范围内跳转;/////// ? 芯片具有remap功能。当向量表位于内部ram或外部存储器中,用b指令不能跳转到正确的位置。

16. 锁相环(pll)注意要点:

? pll在芯片复位或进入掉电模式时被关闭并旁路,在掉电唤醒后不会自动恢复pll的设定;/////// ? pll只能通过软件使能;/////// ? pll在激活后必须等待其锁定,然后才能连接;/////// ? pll如果设置不当将会导致芯片的错误操作。

17. arm7与arm9的区别:

? arm7内核是0.9mips/mhz的三级流水线和冯?诺伊曼结构;///////arm9内核是五级流水线,提供1.1mips/mhz的哈佛结构。 ? arm7没有mmu,arm720t是mmu的;///////arm9是有mmu的,arm940t只有memory protection unit.不是一个完整的mmu。 ? arm7tdmi提供了非常好的性能——功耗比。它包含了thumb指令集快速乘法指令和ice调试技术的内核。arm9的时钟频率比arm7更高,采用哈佛结构区分了数据总线和指令总线。

18. vic的基本操作如下:

答:设置irq/fiq中断,若是irq中断则可以设置为向量中断并分配中断优先级,否则为非向量irq。然后可以设置中断允许,以及向量中断对应地址或非向量中断默认地址。当有中断后,若是irq中断,则可以读取向量地址寄存器,然后跳转到相应的代码。当要退出中断时,对向量地址寄存器写0,通知vic中断结束。当发生中断时,处理器将会切换处理器模式,同时相关的寄存器也将会映射。

19. 使用外部中断注意 ?

把某个引脚设置为外部中断功能后,该引脚为输入模式,由于没有内部上拉电阻,所以必须外接一个上拉电阻,确保引脚不被悬空;/////// ? 除了引脚连接模块的设置,还需要设置vic模块,才能产生外部中断,否则外部中断只能反映在extint寄存器中;/////// ? 要使器件进入掉电模式并通过外部中断唤醒,软件应该正确设置引脚的外部中断功能,再进入掉电模式。

20. uart0的基本操作方法 ?

设置i/o连接到uart0;/////// ? 设置串口波特率(u0dlm、u0dll);/////// ? 设置串口工作模式(u0lcr、u0fcr);/////// ? 发送或接收数据(u0thr、u0rbr);/////// ? 检查串口状态字或等待串口中断(u0lsr)。

21. i2c的基本操作方法

答:i2c主机基本操作方法: ? 设置i2c管脚连接;/////// ? 设置i2c时钟速率(i2sclh、i2scll);/////// ? 设置为主机,并发送起始信号(i2conset的i2en、sta位为1,aa位为0);/////// ? 发送从机地址(i2dat),控制i2conset发送;/////// ? 判断总线状态(i2stat),进行数据传输控制;/////// ? 发送结束信号(i2conset)。 i2c从机基本操作方法: ? 设置i2c管脚连接;/////// ? 设置自身的从机地址(i2adr);/////// ? 使能i2c(i2conset的i2en、aa位为1);/////// ? 判断si位或等待i2c中断,等待主机操作;/////// ? 判断总线状态i2stat,进行数据传输控制。

22. pwm基本操作方法:

? 连接pwm功能管脚输出,即设置pinsel0、pinsel1;/////// ? 设置pwm定时器的时钟分频值(pwmpr),得到所要的定时器时钟;/////// ? 设置比较匹配控制(pwmmcr),并设置相应比较值(pwmmrx);/////// ? 设置pwm输出方式并允许pwm输出(pwmpcr)及锁存使能控制(pwmler);/////// ? 设置pwmtcr,启动定时器,使能pwm;/////// ? 运行过程中要更改比较值时,更改之后要设置锁存使能。使用双边沿pwm输出时,建议使用pwm2、pwm4、pwm6;///////使用单边pwm输出时,在pwm周期开始时为高电平,匹配后为低电平,使用pwmmr0作为pwm周期控制,pwmmrx作为占空比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