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时间到了m0.2不断开?

楼主(2009-05-07):
当c0记数时间到了m0.2接通,t34开始计时,
但是为什么t34的计时时间到了而m0.2不能断开?
今天上机再次调试,确实是断开速度太快,不能看见。
我在c0和t34之间加个上升沿有效的 信号开关就可以断开。
谢谢大家!

网友A:
个人认为能断开呀

楼主:
上机调试的时候怎么断不开啊?

网友B:
个人认为 以梯形图这个程序是可以断开的
但是sfc就不一定

楼主:
我再研究研究!谢谢大家!

网友C:
如果程序就这么多的话,应该会断开一个扫描周期的

网友D:
只断开1个扫描周期,电脑监控看不到。因为M0.2断开后,T34也断开了。下一个扫描周期,T34常闭点接通,M0.2又接通了。

网友C:
刚才用仿真软件试了一下,是可以断开的,当然在电脑上是不能看到m0. 2断开,但是可以从T34的值看到。

网友E:
只断开一个扫描周期的,断开后,又接通了,所以你看不出来
如果想彻底断开,应该用T34把C0复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刚才用仿真软件试了一下,是可以断开的,当然在电脑上是不能看到m0. 2断开,但是可以从T34的值看到。
ls 的正解

网友G:
是可以断开,速度非常快,视觉问题。

楼主:
今天我调试成功了!

网友H:
只断开1个扫描周期,M0.2断开后,T34也断开了。下一个扫描周期,T34常闭点接通,M0.2又接通了。用T34把C0复位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只断开1个扫描周期,M0.2断开后,T34也断开了。下一个扫描周期,T34常闭点接通,M0.2又接通了。用T34把C0复位就行了。

网友J:
LS 说的对。
编程是这种情况要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