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附件是个通过Q0.0输出方波的程序。
我发现当定时器改到1ms的时候,输出的波形基本就不是方波了。
难道是PLC从高电平到低电平的时间需要5ms左右么?
大家可以试试,高手指教

网友A:
如果不用PTO,用定时器时,输出会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的,1ms,10ms,100ms的定时器都是不一样的,建议仔细看看程序上的帮助

网友B:
1ms,10ms,100ms的定时器里面除了100MS的稍微正常一点,1MS跟10MS是跟扫描周期很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