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9-05-07):
(无正文)

网友A:
你稍微打写字好不好,图看的很累。

问题1:一定会复盖,不过已经无关系,因为后面紧接着指令MOV已经将数据分别保存到D100,与D101中去了。
问题2:因为K2M100比较好记,你要锻炼记忆力的话搞个K2M123也未尝不可。

网友B:
K2M100这个地址,手册上只是举一个列子,可以换成别的地址,但你只能用PLC没用到的地址!

网友C:
2楼已经说的很全面了,应该可以理解了
有时看例子不要硬搬,要理解的

网友D:
呵呵;
这是FX2N-2AD的模块;
缓存17的BIT0对应指定的通道;
Bit0=0时,对应CH1;
Bit0=1时,对应CH2;

BIT0不可能在一个转换周期内同时等于0又等于1;
所以2个通道不会同时转换;

网友E:
这个是不会出问题的!!程序是扫描执行,而K2M100只是中间量,即使两个通道要同时转换也不要紧,因为真正的数值已经被转移存储到了D100和D101里面了!如果明白程序的运行扫描规律就不会有你这样的问题了!!!不过问题提的很好!!!!

网友F:
楼上分析的很好...

网友G:
都是大手啊   小鸟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