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PLC控制和单片机控制有哪些优劣?
求解惑

网友A:
PLC是在厂商为用户搭建的平台上进行编程,控制;单片机需自己搭建这个平台。PLC的稳定性更好可靠性更高抗干扰能力强但功能单一只能是厂商提供什么功能就使用什么功能;单片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设计编程相对灵活但稳定性,可靠性,抗干扰能力都不如PLC

网友B:
就在前几天该论坛还讨论过,楼主去搜一下吧

网友C:
单片机要便宜些相对PLC来说

网友D:
根据个人的技术 ,考虑成本等来选用,总来说PLC方便,实用。不过成本高点。

网友E:
PLC也是由类似单片机的CPU芯片组成的,只是加入了好多报警等应用,用起来要简单的多,也可靠的多
当然单片机用的好,一样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