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7):
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控制速度和 用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速度 有何差异?

网友A:
伺服是闭环控制,变频是开环控制对速度控制的精度不如伺服

网友B:
这个差距就大了,精度,速度响应,过载能力等等

网友C:
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控制速度和 用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速度 有何差异?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一般用在精度定位上,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可以发脉冲控制,发多少个脉冲走多少。然后锁在位置上,所为的锁是一种电气的方法,步进伺服电机自身有这种能力。步进电机比伺服电机钢性好。伺服电机一般有三种控制方式,1是位置,2速度,3扭距,常用的是位置控制。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伺服是闭环控制。所为的开闭环是动作后有无回溃信号,伺服有回溃信号。也有说伺服为半闭环的。里面的细节你用了才知道。
   再说说变频器控制异步电动机,它不能精确定位。常见到的异步电机都比较大。可以正反转,可以多段调速。
                                                                      个人见解可能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D:
速度精度是绝对不一样的,变频最小是0.1HZ,伺服要根据反馈脉冲的算的,但比变频控制的要高很多

网友E:
呵呵;就算变频带PG反馈最后的精度、响应时间等还是无法与伺服相提并论的;

楼主:
x谢谢  那么在最后停的时候 假如异步电机加刹车  那么这三种情况都能及时停下来吗  所得停是绝对静止